一台变频器拖动十个电机保护方法

楼主(2010-07-23):
一台160KW变频器拖动十个10KW电机,每台电机都加了热继保护,但电机经常会烧坏,谁可以提供最好的保护方法!

网友A:
这种配置方法本身就不可取,电机没有过流保护。只能在变频输出端按每个回路加接触器与热继独立控制。

网友B:
呵呵怎么这样配置呢,不烧是不大可能的,就算能保护它不烧坏那也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啊!

网友C:
我也想找一个有效的保护方法啊,的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如果配置没问题的话 ,变频器本来就带有保护的啊。按照设备实际的生产需要,设置好变频器与电机的各个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配置方法本身就不可取,电机没有过流保护。只能在变频输出端按每个回路加接触器与热继独立控制。
这种配置方法本身就不可取,好象没有这方面的例子,主要是一台变频拖动两个电动机用V\F控制还可以,但拖动十台就不行了。

网友E:
配置问题大了去了!肯定会故障!变频器的输出跟工频不同德!是用比较高的频率(2KHZ到10KHZ)模拟成工频来驱动电机,如果同时驱动10个电机的话,很容易产生共振,自激等现象,烧电机,小KS的啦!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F:
在变频器设置模拟端子启停,在上接热继保护,一台有问题其一全部停制,这样可以吗?

网友G:
在输出端每台都加热继电器保护,是可行的,只能V/F方式,有一台故障就要停车

网友H:
怎么好象是变压器一样的,不可想象,这样的做法倒是没有见过,如果楼主的设备已经有了,建议你一个围规定的做法,在变频器的输出端至每一台电机中间加复合型断路器,只要任一电机发热和短路都断开,复合型断路器并有控制信号给控制单元,

网友I:
我这也有这样配置的设备---回流焊机。1.5kW的变频器拖7个120W的电机。什么外围保护都没有,电机坏了就修或换。

网友A:
我估计楼主的做法是想进行简单的同步。像10楼说的情况我见过,都是一些小功率的电机并接在变频的输出端,也没有什么独立的保护。
楼主这种做法唯一可以理解的是变频器作为速度控制用了。至于保护只能独立进行。

网友J:
是可以的,每个电机加一个电动机保护断路器带辅助触头的那种,电动机过流断路器跳闸。辅助触头接控制系统报警用,经常烧电机建议多检查机械部分,电机大小合不合适等,烧电机有很多原因的。我们厂里就是一台变频拖几台电机一直都没烧过。
自学

网友K:
最简单的就是把10台电机的热保护的长闭开关串联起来,在变频的电源上加一个接触器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L:
可以用西门子 3VU 断路器 来保护电机

网友M:
用斯耐德gv2开关做电机保护

网友N:
我也接到过这样的案子,当时客户要求是10左右的电机,不过比较小可能是1.5KW的,但是运行到150HZ,还要求变频器运行在150HZ时能够任意启动、停止任何一台电机,我也没想到合适的方法,最后放弃了!
努力创业

网友O:
用施耐德 GV2 做电机保护,不要用热继电器。
最好加在电机上加温度检测开关。

网友P:
个人经验!同意17楼的后半句,电机烧掉的原因不是负载,是温度。
首先,你开机的频率应该不高,尾部的散热风扇转速也不高;
其次,低频运转发热就大。
总结,要么外加风扇散热,要么给电机加装热敏电阻之类的东东。

网友Q:
引用 网友I:
我这也有这样配置的设备---回流焊机。1.5kW的变频器拖7个120W的电机。什么外围保护都没有,电机坏了就修或换。

网友R:
最简单的就是把10台电机的热保护的长闭开关串联起来,在变频的电源上加一个接触器。要检查每个电机的负载大小,电流情况。如果频率低,又不是变频电机,那就很容易烧了。最好定时记录一下电流和电机温升状况,因为电源波形质量不好,所以电机的额定电流标准就不可靠了。

1162859666@qq.com
一台变频器拖动十个电机保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