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接结问题

楼主(2010-07-23):
请教那位大师知道以下情况,该怎么处理。
我新买的一个威纶触摸屏用,上载和下载程序都进行不了,下载和上载密码现在用的都是初始密码没有更改过用U盘可以读入程序,但是用到USB数据线就不行了。
触摸屏的型号是MT6070IH
那位大师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多多指点!先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USB驱动也安装正确

网友A:
会不会是电脑的COM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