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40怎么转到GOT1000

楼主(2010-07-23):
各位大侠,F940触摸屏坏了,用GOT1000触摸屏,画面不能下到GOT1000,能转吗

网友A:
先把f940的型號轉copy或開a9的同等級人機型號轉好後再用1000人機轉成1000等級的人機即可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应该装过个高级点的软件就得
zsh340

网友C:
在编辑软件里面转换一下就行了,或都你把F940里的资料复制到GOT1000里面也可。

网友D:
好像软件里更改你现有的硬件属性是可以的, 我做过西门子LOGO和WINCC都是这样转的,不知道行不

楼主:
不行啊,急死了

网友E:
用GT-DESINGER 2直接打开F940的程序,再更改触摸屏类型,保存就OK拉

网友F:
在哪里更改触摸屏类型啊 老大你说详细点啊 让我们也学学

网友E:
system environment里面不可以改吗?我刚做了个转F940的,可以转,没有测试,应该可以用吧

楼主:
老兄,说详细点

网友G:
打开GT,打开F940工程,进入公共设置,系统设置.界面设置...如图,,,注意..只能从F940改为GT1000..不能逆向...如图...

网友E:
你把程序贴上来,我把你转下你测试下吧

网友F:
不知道你啥版本的,我的转不了,刚才试了。

网友E:
很普通的版本啊 GT-DESIGNER V2.44W

网友H:
这个 你们可以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H:
我的是这个版本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 你们可以吗?
[attachment=43313]
只能从低版本转到高版本,不能从高版本转到低版本。

网友J:
进到程序,改屏类型

网友K:
可以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