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

楼主(2010-07-23):
请问大侠在FX1N里 我要把D0里的上八位放到D1里 把下八位放到D2里 请问要怎么写

网友A:
DMOV D0 D2
DMOV XXXXXXXX D4
一個WORD=32767,所以使用DWORD
zsh340

网友B:
可以这样试试。
LD M8000
MOV D0 K4M0
LD X0
MOV K2M0 D1
MOV K2M8 D2

网友C:
2楼的方法,应当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写程序。

网友D:
2楼的可以

楼主:
我是用在通讯上的啊RTU模式的 CRC的侦测错误值写在D0里 比如D0=8F70 要把 8F写到D1 70写到D2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