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带几个脉冲输出点

楼主(2010-07-23):
问一下大师们,FX1N带几个高速脉冲输出点分别是那几个和PLSY指令能同时编俩次还要同时用行吗?

网友A:
Y0 Y1两个,PLSY两点可同时用,PWM只能单个用
zsh340

网友B:
带两个脉冲点,Y0 和Y1

心静 思远

网友C:
还是大师们说的对呀,不注重手册呀

网友D:
Y0 和Y1
PLSY不能同时编俩次还要同时用
PLSY指令断开,再次驱动PLSY指令时,必须在M8147或M8148断开一个扫描周期以上,否则发生运算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