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数椐线PC与PLC联不上

楼主(2010-07-23):
我有一根USB-SC09数椐线怎么老是与PLC联不上?请教高手

楼主:
有这种数据线有驱动程序吗?

网友A:
要装USB-SC09电缆驱动,再设置电脑com口
zsh340

网友B:
如果你的驱动装好了后还出现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你电脑的COM端口没有设置对。

楼主:
USB-SC09电缆驱动的程序哪里有下载?

网友C:
论坛里就有

网友D:
软件自己带的,你接上去就自己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