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如何直接下载PLC程序

楼主(2010-07-23):
请教各位如何实现在PROFACE触摸屏上直接下载PLC的程序进行查看?
触摸屏型号:GP37W2
PLC型号:FX2N

楼主:
怎么光有人看没人回复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因为没人知道,所以没人回复
因为没这个功能,所以没人知道
自学

网友B(2010-10-15):
呵呵,你以为是电脑呢,就是电脑没有程序也看不了哦

网友C:
修改触摸屏的离线模式设置,PLC STEP改为INSIDE

网友D(2010-12-13):
同意二楼的观点!

网友E:
此型號不支持PLC程序直接讀取功能,

网友F:
没听说过啊

网友G:
学习了,真不知道还有这功能。

网友H:
穿透功能啊,没用过

网友I:
哎,悲哀,你的GP37W2要具备这样的PLC程序读取,编辑功能,要不你是妄想,

网友J:
最好在2N-PLC临吋加装一个RS422接口

网友K:
PROFACE有这种功能,只见过三菱GOT读写三菱的程序

网友L:
我还不知道有这功能.
zhou-jinsou

网友M:
不知道,所以进来看看。

网友N(2011-01-19):
此型號不支持PLC程序直接讀取功能
风之调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