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 求助

楼主(2010-07-24):
我有一台海泰克600A-T屏 与 三凌 FX2N PLC 连机 屏就是显示 COM2:CONNECTION1(COMMUNICATION TIME OUT) 我该怎么办,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你是不是在上传的时候屏幕上显示有密码键,

网友B(2010-10-02):
通讯线有问题

网友C:
通讯有问题

网友D:
看一下通讯参数和PLC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E:
有無跳出密碼視窗,如果有的話為:222183600
如果一開始就連不上去了
請到人機畫面,上面的通訊做設定,要跟PLC的一樣.

网友F(2011-01-09):
我们公司有个海泰克触屏,有密码,当上传时显示密码按键视窗,输入密码222183600后没任何反应,也不能上载程序,不知道是咋回事?通讯设置是正确的。

网友G(2011-02-18):
通讯时间超时,在软件上能看出来啊,你的编程线是不是不对,或者你的设置有问题,以前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H:
我是海泰克屏黑龙江代理 有问题请拨打 18745045232
祝大家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