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丹佛斯FC302系列变频器的请进来

楼主(2010-07-24):
本人所在的公司由于设备需要曾经购买过数台丹佛斯VTL5000型变频器,当时由于疏忽没有多购买一台备用,后来再想购买的时候该系列已停产了,就购买了一台该型号的升级产品FC302,拿到变频器我一看就傻眼了,它的参数设置比5000型复杂很多,听经销商说很多客户都有反映这样的情况,此后我不再敢购买302了,还好先前购买的5000型到现在还没出现有故障的情况。欢迎有用过FC302的朋友进来交流交流!
-

网友A:
装个软件用电脑设定参数很简单的

网友B:
真的吗?我这里有台VLT5000坏了,暂时用三菱代替,公司已买了一台FC302,正打算有空安上,照楼主一说,我还不敢安了,因我水平有限。

楼主:
FC302的LCD面板有中文显示(另配),当然很多术语还是英文的,因设备需要具有转矩控制功能,所以选用丹佛斯5000型,听说三菱A740也有这样的功能,不过还没使用过

网友C: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啊我之前也就用过两组模拟量输入的

楼主:
我要用的是转矩控制功能,请4楼的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D:
FC302适用于同步、定位的使用场合,加上MCO305可编程运动控制模块可以实现非常精确的定位、同步功能!至于参数设置并不像楼主所说的复杂的多,它的参数分类是清楚的,需要什么功能就设置哪部分参数,尤其是它的自整定功能相当完善,设置好电机功率、极数等参数,运行一下自整定,即可完成对电机各项参数的自动测量,这点尤为实用。至于参数设置,楼主最好使用Danfoss公司的参数设置软件,可以到官网上下载,用一条通用的USB电缆即可通过电脑的USB接口连接变频器,可以进行参数设置,实时监控等功能,开始使用可能有点不太适应,一旦适应以后会觉得使用起来相当简单!楼主体验一下吧!
Danfoss不愧是变频器的始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