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与PLC连接

楼主(2010-07-24):
伺服与PLC连接
请问各位师傅,伺服驱动器与PLC连接,在位置模式下,需连接哪些输入、输出点?
PLC 是 FX3U-80MT/ES
伺服器是 MR-J2S-70A

网友A:
一般只需要(Y0,Y1,Y2)这几个输出点之外,如果还要反馈的话,需要把LA,LAR,LB,LBR经过处理接到输入点(X0~X4)。其他的根据个人情况而定,例如急停、伺服就绪或者报警等都可以接到输入点。

网友B:
找本放大器的手册就清楚了 本站有的 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