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A00T-P与 三菱 FX2N PLC 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0-07-24):
PLC与 PC 通信正常 , 程序已写入, 单机可正常运行
PWS与 PC 通信也正常, 编译通过,已下入PWS
就是PWS 与PLC连机运行,PWS就显示 COM2: CONNECTION1 (COMMUNICATION TIME OUT) PWS和PLC是原机器上拆下来的,原来工作正常.
请问师傅们这应该是那还有问题???
本人菜鸟,刚学习这个,请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看来你的PWS通讯口设定有问题,看下PWS的说明书,将通讯口设定到COM2

楼主:
是在COM2,今天仔细看了PLC的设置,只有232 和 485 两挡 没 422 会不会是这原因

楼主:
PLC是FX2N-80MR-100 的

网友B:
你进入系统目录后,DOLOAD那个通讯有COM1 、COM、USB、要是你屏连接线是25针的话选CO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