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6.0与三菱PLC

楼主(2010-07-25):
请大虾帮忙看看解析一下,为何小弟写的程序有以下的问题:
一、打包不能运行
二、测试速度反映很慢
三、运行有时无法结束
如能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A:
树欲静而风不止息!

网友B:
一、打包不能运行
二、测试速度反映很慢
三、运行有时无法结束
會不會是少包了元件進去,打包時,留意一下打包了那些東西。
RS232通訊本來就不快了。
建議VB6用計時器時,最好加入中間跳脫的功能, DoEvents 釋放一下資源。
程式在關閉時,記得COM埠要關掉。
以上是小弟亂猜的,猜錯了,不要介意。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而且程序内循环比较多,这也是程序刷新比较慢的原因

楼主:
学习了,XD有不懂的再请各位大虾,谢谢

楼主:
现在运行速度比以前快了一点,就是生成EXE,不能监控。
请问各大虾,要如何改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