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5):
请教下QJ61BT11N与IAI控制器SCON通讯问题 用RS232通讯怎样做呀?主要功能是,位置数据能在HMI中能修改

楼主:
怎都没有人回答呀,用什么指令呀

网友A:
什么?跟什么?
GOOGLE大神一搜就出来了!
http://www.tipsun.com/www.iai-robot.co.jp/download/network.html
可惜是日文的 IAI产品不了解,应该找代理商

网友B:
可以找我私聊  QQ:552171145
做过很多IAI的机械手
CCLINK总线  I/O    modbus都做过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引用楼主xiejun8103于2010-07-25 13:47发表的 请教下QJ61BT11N与IAI控制器SCON通讯问题,高手指教下 :
请教下QJ61BT11N与IAI控制器SCON通讯问题 用RS232通讯怎样做呀?主要功能是,位置数据能在HMI中能修改

有一點被樓主攪亂,QJ61BT11N[三菱cc-link模組]
IAI控制器SCON通讯问题 用RS232通讯
可以這樣,整合喔?

网友D:
如果用RS232通讯,可以尝试用三菱的QJ71C24串行通讯模块,搭建数据通信平台。

楼主:
你们说的对,我当时没看清发错了,不好意思。是用QJ71C24串行通信 RS232与三个SCON通信(RS232  IAI控制器)  这个系统的QJ61BT11N是用来和别的设备通信的,主要是别的设备给他条形码信号。请教下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