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3G PLC USB驱动

楼主(2010-07-25):
用USB线连接FX3G PLC同电脑,电脑上弹出发现新硬件,需安装驱动程序,但安装目录下找不到驱动,不知如何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A:
找电脑上的“Easysocket”文件夹,内有USBDrivers文件夹,指定到此目录就可安装!
通讯时指定USB(内置端口),测试..................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二楼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