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5):
哪位大哥有三菱FN2X PLC编程实例啊。。小弟刚学PLC,想多看看实例,
有的话发我个,谢了、、、

还有个问题我想不明白,好多程序用基本指令就可以写了,为什么还要用功能指令啊?

一般你们在写程序时是喜欢用功能指令还是基本指令??

83147062@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A:
满论坛都是三菱的实例!!!!!!!!!!!!!!!!!!!!!!!!!!!

网友B:
基本指令只能编写一些简单的程序,一些复杂的程序必须要用的功能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本指令只能编写一些简单的程序,一些复杂的程序必须要用的功能指令

同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基本指令只能编写一些简单的程序,一些复杂的程序必须要用的功能指令

这就是所谓的高手和菜鸟的区别吧

网友E:
我觉得这不是菜鸟和高手的区别,指令号血的,难的是程序的思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不是菜鸟和高手的区别,指令号血的,难的是程序的思路

同意此说法。
另外如果用普通指令写了10000步。
而用功能指令只写了1000步。
这样在PLC内的扫描时间就会缩短的。

网友G(2010-09-20):
求助!哪里能下到三菱FN2X啊?

网友H:
不知道对您有没有帮助?看看吧!是用旧版本软件的! FX编程实例.rar (103 K) 下载次数:40

网友I:
论坛上很多啊。其实FX系列的编程都差不多的,区别只在于功能指令不一样,一般来说2N的比1S的功能指令多一些,3U的又比2N的多一些。

网友J:
三菱的简单啊?

QQ:1792595232

网友K:
:三菱FN2X PLC 还自带仿真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