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仿真软件不能打开

楼主(2010-07-25):
我在本网站下载GT-Simulator2-C Ver2中文版,安装后不能打开使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的原先安装的能打开都好用,后来电脑重装系统后再安装能打开,就是模拟时提示语言版本不一致,我模拟的和重装系统前模拟的是一样程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可以告诉我在哪里下的吗?

楼主:
在本网站三菱触摸屏软件 三菱触摸屏编程手册 下载专区。

楼主:
一楼:您安装的是什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