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传感器怎么用?

楼主(2010-07-25):
小弟最近想搞个小项目,但是有一个气缸要非常精确的控制压力,比如说气缸进气处到了3KG时PLC能检知,这该怎么做?是不是在一个压力传感器?要的话有什么型号的怎么和PLC连接?怎么设定?师傅帮忙

网友A:
有这种气压检测开关的,可以调节检测气压的大小,不过动作开关有回差的,与plc连接就像一个普通的开关一样。baidu, google 搜索。。。

网友B:
加个压力开关就OK了

网友C:
有一种数显的压力开关。通过设置达到需要的固定压力值。如果需要不同的压力设置范围则需要使用压力传感器运用模拟量计算控制了。

网友D:
气压传感器只能检测气压值,不能精确控制气缸输出压力,要精确控制气缸输出压力可以考虑用电气比例阀,PLC加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

网友E:
气电比例阀......

网友F:
SMC fisto 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