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5):
大家所见过或用过的同步控制,比如说用PLC+变频器,用个编码器测主马达的速度,通过去控制从动马达的速度,使两个马达同步,大家实际运用过程中这样两个马达能完全的同步吗?或者有更好的同步方法吗?

网友A:
需要相对同步的,有同步控制器这种器件。它控制方式就是所谓的闭环控制方式,用角位仪等做反馈信号达到同步的目的。
  •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相对同步的,有同步控制器这种器件。它控制方式就是所谓的闭环控制方式,用角位仪等做反馈信号达到同步的目的。

    这种精度怎么样啊?有用PLC+变频器控制的吗?

网友B:
    精度當然沒有伺服來的高,觀看樓主選用精度,來選擇控制系統.

网友C:
    再加个电位器修正 在变频器或PLC中做PID调整 精度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这种控制很多的
  •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热心助人

网友D:
    变频器上加个PG卡,不就是闭环控制了?

网友A:
    同步问题不但只是关注在电气上,同时也应该考虑机械原因。一般做法是以一台电机作为主令控制,其它电机作为从机处理。每台从机必须加设反馈单元作为本单元的驱动速度信号。同步控制器用在纺织印染行业设备比较多,采用旋转编码器用在轧钢行业设备比较多。基本控制原理一致。

网友B:
    當然以纺织印染行业设备,要求精度並不是那麼高,只要不造成拉扯斷裂其實是ok的.
    但以8色印刷機來說,此種配置,可能會造成印刷偏移,速度越快偏移越嚴重.
    主軸為master,其餘為slave,中間還有ccd做各slave,校正偏移量,
    所以做什麼設備,其產品精度[機械+電氣}是否先定義出來[SPEC.]
    在討論相關控制方式.

    [稍微偏離主題]

网友E:
    有专用的同步控制板,

网友F:
    可以用汇川公司MD330专用变频器,双变频器控制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上加个PG卡,不就是闭环控制了?

    PG卡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