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0-07-25):
各位好,看了手册,有个问题想不明白,想问下:高速计数器有增计数和减计数,比如 C255 K100 ,为增计数时,是否表示C255从0开始计数到100? 为减计数时,是否表示C255从100计数到0?

网友A:
我看了台达的手册,高速计数器到设定值后,还可以继续计数。

网友B:
设定K100时 加的时候从0加到100是触点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