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池

楼主(2010-07-25):
想请教一下,三菱FX2N的PLC电池失效了,能否用手机电池代替啊,会不会出问题啊。还望高手指点一二。
互相学习

网友A:
手机电池是充电电池你应该知道过段时间就没电了所以不可用。FX2N的PLC电池是3.6伏的你可以用3伏的电池代.其实买一个三菱FX2N的PLC电池也就100元左右不是急用的话网上找下发一个好了.

网友B:
好象不要100多吧??

网友C:
引用楼主ridnihc于2010-07-25 23:02发表的 PLC电池 :
想请教一下,三菱FX2N的PLC电池失效了,能否用手机电池代替啊,会不会出问题啊。还望高手指点一二。
可以用的,只要你有程序备份就不用怕。最好,在程序内把电池检测做个外部报警,免得没电把程序给弄丢了。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临时应急可以,最好还是用回原装电池。

网友E:
电池都能用完。。买个很便宜

网友F:
最好用原装电池。另外,三菱FX部分系列PLC如果编写好程序,放一个月不用,在开机有一部分不正正常运行,需要从新传输程序。
下载积分:+3(guansky168) 热心助人

网友G:
一般是锂电池!就是可以充电的!PLC通上电就在充电!没通电的时候放电保持存储数据!电池没电要嘛不能充放电,要嘛充电电路坏掉(几率很小很小)所以电池电压对了就可以换用!提别提示:没有任何一款电池可以一直放电好几年的!哪怕电池不接任何负载,放在那里,电量都会慢慢消失!还别说接了负载了!
如果可能,换新式的PLC吧!里面没电池的!不考虑电池没电的问题!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H:
赶紧先做个备份吧,不然像我一样把程序给丢啦麻烦就大了。电池楼上老师都给咱说了。

网友I:
没必要的,三菱电池不是很贵的啊100多

网友J:
一个破14点的PLC才多少钱。100多一个电池还不贵,大款啊

网友K:
赶紧买个原装电池装上,然后对程序进行备份

网友L:
国产。武汉的16元

网友M:
用电话机的电池3.6V接上去.才要几十元

网友J:
这个电池怎么样?有用过的吗

网友N:
我们单位给买一只,180元,到现在在放在我手中,一直是备用.
zhou-jins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