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PID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25):
请教欧姆龙CP1H-XA PLC能写几个PID程式?怎么我写一个PID时还能正常控制,写二个PID程式就都不能工作了,我要控制温湿度,所以需要写二个PID程式分别来控制温度和湿度。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没用过PID。这有个功能块的,合用不?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69979&page=1#826967

网友B:
可能是发生地址冲突了。每个PID需要近40个工作地址

网友C:
你两个PID程式的命名是否一样
大海

网友D:
仔细检查一遍程序看是否有冲突

楼主:
我没有命名,是一样的,所用的寄存器是不一样的,就是用了二个PID指令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