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和仪表上的485通讯 急用!

楼主(2010-07-26):
电脑上怎么显示仪表上的485通讯口的东西?请问请高手我有个华立电力仪表,想在电脑上做个画面,监视仪表上的一个参数内容并报警,仪表上有一个rs485接口。怎么能把485接口里的东西读出来,显示在电脑组态画面上,最好给个详细的程序哈,谢谢,急!!

网友A:
用组态王应该可以

网友B:
电度表的内部存贮器地址、通信协议等,用组态软件编写这可(也可自己用VB或VC编写成本更低)。

楼主:
谢谢!向厂家要存贮器地址、通信协议等他们要给吗?

网友C:
厂家应该给你协议的,要不你怎么写程序啊

网友B:
说明书上应该有,否则电表不是什么好货。

网友D:
请问高手说明书上的那此通信编程序时如何下手

网友E:
按照通信协议 的数据通信格式编写啊,按提供的命令来编。主要是请求和接收啊,应该不难。然后设置通信协议就可以了。通信就和货物运输一样,先约定好通讯的方式,比如是火车,客车还是航空。然后再定义传输的格式,比如是木箱包装,纸箱包装还是以其他的格式等等。在约定好速度,验证码(验货)有时也不用。这样就可以通信啦 。

网友F(2010-10-09):
兄弟,看一下《工业测控系统VB编程》这书,是用VB的,或许对你有用

网友G:
理解,学习了,刚开始学习485闹不清楚怎么弄哎,慢慢来吧,看一些样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