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6):
最近要改造一台烘箱的线路...很是纠结...

请论坛里的高手指点一下,附图纸一张。。。

控制要求:通过温控表控制引风机的启动、停止(加温/静止)

开始加温至160°时延时保温2个小时,后有个信号输出控制第二段加温。

加温至200°时保温3个小时...

现在做到上面的地步,实在做不下去了....还请高手指点,大家多推荐几个控制方法!

附件: 12345.rar (73 K) 下载次数:22

网友A:
建议你买个程式温度控制器,很方便的,电路也会简化许多,定时器也不用了,成本应该差不多的。如果有什么不解可发我邮箱联系weiwei1980316@163.com

楼主:
纯电路与普通表不可实现吗?

网友A:
可以,但人一般情况下爱走近路!

网友B:
最近要改造一台烘箱的线路...很是纠结...
回答:不要纠结。把问题拆分可能对于分析问题有帮助。循环;鼓风应该没有问题,这样基本可以,如果需要逻辑也方便增加互锁功能。关键问题是温度控制你的项目中有二段分别控制功能需要建立,【开始加温至160°时延时保温2个小时;加温至200°时保温3个小时...】说明需要二个控制点。请你首先考虑第一个要求,保温2小时(建议用自锁线路),当时间达到后打开第二个控制单元,同时加温至200度,进入保温3小时环节。
只要先给它建立基本功能然后加入一定的逻辑控制条件!

楼主:
非常感谢4楼的分析...觉得靠引风机接触器的常闭触点来做的话自锁不太容易建立,而且有误操作的可能性。

现在最让我焦虑的就是第一段的自锁怎么建立!

加温至160°后引风机的接触器跳掉停止工作,用常闭触点来做个自锁,可是他没开始工作的时候这边的时候这边锁上就麻烦了!

网友C:
买个程式温度控制器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程式温度控制器没错的。

我更想把这个问题处理掉.....

程式温度控制器会考虑的!哪个品牌的机型更适合一点...

网友D:
有专门的表,不是很贵,控制很简单,比你费劲脑汁的设计好多了,我们工程就用到好多,也不是很贵,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门的表,不是很贵,控制很简单,比你费劲脑汁的设计好多了,我们工程就用到好多,也不是很贵,500左右

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能否具体讨论下?

楼主:
请不要随意烂发广告

网友E:
富士PXR9TAA1-5V000

网友F:
建议使用温控表,PLC     PID调节

网友G:
       高低温试验箱具有耐酸碱,耐高温,耐碰撞,无渗漏,强度高,易清洗的

长处。采用采用最先进的计测装置,把持器采用大型彩色液晶人机触控对话式LCD人机接口把持器,把持简略,学习轻易,

稳固可靠,中,英文显示完整的系统把持状态、履行及设定程序曲线。具96个实验规范独立设定,冲击时间999小时59分钟

,循环周期1~999次可设定,可实现制冷机主动运转,最大程度上实现主动化,减轻把持职员工作量,可在任意时间主动启

动﹑结束工作运行。
    从而达到主动控温的目标。冲击温度测试室:由仪表主动把持高低温,气阀HXJ-010以上规格箱门开启采用奇特的气动

式,可直接在把持面板上把持进气压力及喷雾压力双重调节,超温报警并切断加热电源,具有双重保护高温储存室:奇特弹

簧式门链,开闭箱门轻松自如,高低温试验箱四周水封槽无盐雾溢出。与设定温度

信号进行比拟,得到比拟信号,由仪表ID逻辑电路输出信号把持固态继电器的导通或关断的时间比例调节加热器输出功率大

小,中心把持器从感温元件检测即时信号,在低温或高温储存室之间切换,分辨与高温箱或低温箱形成闭路空气循环系统,

敏捷达到实验的目标温度。实验箱内温度状态由风道中的加热器、蒸发器、及风机的工作状态决定。实验箱工作室内采用强

迫轴流“散性”式回圈风工作,可以大大提高设备运行的波动度、均匀度等参数。
       文章来高低温试验箱

网友G:
                                          可爱的娃娃订做卡通服装
      公司拥有的客户选择步行木偶卡通形象数百版本,您还可以发送到您的独特创意的图片中,我们将创造出最满意的订做卡通服装  的形象

为您服务。随着香港迪士尼乐园,可爱的卡通娃娃在朋友面前再一次世界各地:米老鼠,唐老鸭,小熊维尼,跳跳虎,加菲猫,大狗高飞,可爱兔,松鼠打开另一个财富,金福猪神,小猫,

水果系列,花鸟系列,人物系列,海底系列,水果和蔬菜系列,昆虫及卡通吉祥物的形象不同。订做卡通服装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卡通娃娃的风格已成为一个大企业,大企业,为游客

的乐趣,以促进企业形象,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从而扩大市场,创造最大利润的最佳媒介和桥梁。近年来,角色扮演的衣服也大型活动在嘉年华的动画脱颖而出领导都在表明,时尚和潮流

,取得了良好效果。

      订做卡通服装  我们始终坚持“顾客第一,质量第一”的原则,将一如既往,以优质的产品,合理的价格,准时交货,周到的服务,热情

周到的服务,诚实和为我们的客户。 W我们真诚地期待与您合作,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卡通形象的幽默和现代生活的快乐使者,无论是儿童或老人就停止从这些怀旧卡通形象是清白的形象。 使他来自漫画卡通形订做卡通服装

新颖的卡通人物,但今天已经无处不在,不仅在童话故事,但在真正出现在我们周围也使那些谁喜欢它欢呼,触摸,拥抱,爱之情溢于言表。游乐场馆,公园,事件,人们应该补充的乐趣简

直是可爱的,它超越了敌人的封锁吸引力,所以它的宣传,促销和异常感觉,效果也多次更强大的娱乐形式.

本文来源:订做卡通服装

网友G:
                                            自动电动球阀阀门
    化工设备厂“腐蚀性液体从”建设服务“通用流体”,直到电动球阀阀门,以满足经济需求特康自动化多元化系列。
    最近,厂房及设备,自动化设备的管道建设需求,增加了显着的灯泡需求的高性能和高经济电工。 上海横滨系列电动

阀门,阀门完全满足这些广泛的需求。
    上海横滨电动球阀阀体材料,球:铸造青铜,韧性不锈钢,气动蝶阀:金韧性钢板,聚四氟乙烯电动球阀聚四氟乙烯板

材橡胶就业,根据该要约的条件。
    特康标准电源系列,100/200V单相AC商业,和24V直流方案也将产生。对于外部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类型除了有更多

。 当安装在室外,需要始终把水作为,请直接阳光照射,并应避免。
    相关标准
    电动球阀,日本JIS标准,因为它不能维持,制造商的标准。该阀基地球阀,手动。 哪些修改设计的专业知识自动阀高

性能阀门获得了许多年,和平设计等等。气动蝶阀也有一个阀门的自动和手动。中心的蝶阀橡胶板(铝合金/球墨铸铁)是

,日本JIS 是阀体一致性。
    本文来源:电动球阀

网友H:
有的温控仪表支持多段温度控制,你可以做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