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富士屏里插入图片

楼主(2010-07-26):
哪位高手用过富士触摸屏呀?帮忙一下告诉我怎么把图片插入里面吧!谢谢了!

网友A:
在工具菜单里有粘贴图像文件,我用过DXF文件的粘贴。

网友B:
引用楼主lijirui于2010-07-26 10:23发表的 怎么在富士屏里插入图片 :
哪位高手用过富士触摸屏呀?帮忙一下告诉我怎么把图片插入里面吧!谢谢了!

楼主:
谢谢版主和朋友的鼎力相助!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感谢!顺便问一下它都支持什么类型的图形文件呀,如果我想做一个PLC控制的随X,Y轴移动的图形怎么做?维纶的可以!它应该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