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QPLC控制伺服?

楼主(2010-07-26):
QPLC+QD75控制伺服时,只写PLC程序,QD75不编辑,只接线,可以吗??谢谢!!

网友A:
不行的 你先找个QD75的手册看看先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 你先找个QD75的手册看看先
如何不行,QD75有對應BUFFER至QPLC.

网友C:
程序也要编,QP软件也需要设置。直接问三菱客服快些。手册内容太多了。

网友D:
完成可以,可以是把模块的参数写在程序里或写在模块里

网友E:
可以的,参数可以通过程序写到相应的BM里面去。

网友F:
定位的相关程序还是要写的
QD75的设置,可以用程序,也可以用QP软件设置
三菱
QPLC控制伺服?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