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6):
想实现S300与上位机自编VB软件串口通讯,不用西门子的上位软件,怎么实现啊。希望有高人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A:
分为2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使用西门子的Prodave软件,那么简单了,你的VB只要调用DLL文件就可以了。

第二种情况,你连西门子的软件都不想用,那么就去购置西门子的串口模块,然后依照Modbus RTU方式通讯。

Regards

楼主:
谢谢 。Prodave的价格怎么样啊

网友B:
我上次用的西门子的OPC通信的,当然也可以用CP340模块采用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