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问?

楼主(2010-07-26):
TO时间到了不是短开了吗?

网友A:
T0时间到了是闭合

网友B:
T0时间到了之后,其输出触点就会导通。
然后就会执行D0+1的指令。
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才会断开。
所以D0内的数值是能够变化的。
下载积分:+4(jonnyhsieh) 就是扫描周期

网友C:
理解扫描周期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理解扫描周期
回复简单明了

楼主:
就是扫描周期

网友E:
T0接通后,顺序执行到下一句,T0的常开接点接通,使D0加1;
继续执行,到下一个扫描周期,T0的常闭接点、由于T0的接通而断开,也就是断开了T0的执行条件,使T0复位;执行到下一句,这时T0不计数。
接下来,T0常闭接点接通,T0又开始计时了。

网友F:
这个可以仿真的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G:
基础的东西很重要啊!扫描周期。。。

1162859666@qq.com

网友H(2010-10-11):
理解扫描周期,会用仿真!

网友I:
T0 到时间后,常开闭合 常闭断开 但你的程序是t0=100后先执行LD T0 INC D0 (虽然现在T0的常闭已经断开但是不执行LDI T0直到这个扫描周期结束下一个扫描周期才执行ldi t0 out t0 k100 从而使T0断电 并使之复位。下一个周期又开始计时
希望你可以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