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急!!!FX0N-3A 模块 液位显示 换算问题?

楼主(2010-07-26):
FX0N-3A : 两通道输入 A/D 4-20mA/0-250 ;
一通道输出 D/A 0-250/0-10V;
如果需要对所测量液体的实际液位在触摸屏上显示,应如何进行数值换算?

网友A:
斜率公式[網路很多]

网友B:
利用X,Y坐标轴列方程可以找出关系,进行编程显示。

网友C:
总深与4000做个换算,再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
饿米豆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总深与4000做个换算,再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