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在低速时工作正常,高速时抖动但是不转

楼主(2010-07-26):
我用的是FX1S-14MT的PLC,用电位器控制步进电机速度,但步进电机在低速时工作正常,高速时抖动但是不转。
我是刚初次用步进电机,求大家给点帮助。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有一个技术参数:空载启动频率,即步进电机在空载情况下能够正常启动的脉冲频率,如果脉冲频率高于该值,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可能发生丢步或堵转。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启动频率应更低。如果要使电机达到高速转动,脉冲频率应该有加速过程,即启动频率较低,然后按一定加速度升到所希望的高频(电机转速从低速升到高速)。

楼主:
用PLC 编程软件能能消除吗,应该怎么到达最佳效果?

网友B:
用什么指令发脉冲的?如果是用PLSR指令,把加减数时间减少试试

楼主:
用PLSV指令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PLSV指令
可以用 ramp

网友D:
超频了,步进电机你要看它最高转速是多少。

网友E:
频率太大了,要不换个转矩大的电机

楼主:
我现在知道了,是机械设计选的电机转速太低了,满足不了要求,还得从新买。谢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F(2010-12-26):
应该是频率过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