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的变频器能否驱动一个三相升压变压器而得到三相380V的交流电源/

楼主(2010-07-26):
本人有时接一些私活,需要用三相380V电源测试控制柜和380V变频器,但没有三相380V电源,想用220V的变频器变为三相220V后再用三相220/380的三相变压器升压到三相380V,请问各位大侠,是否可行?谢谢!

大海

网友A:
理论上可行,但变频器输出的是方波

网友B:
得到三相380V的交流电源不是正弦波,是方波.

楼主:
不知有没有哪位大侠试过?是否输出能驱动变频器?

网友C:
没用过,不过你的想法蛮不错的。我想波形一定是不好的,其他还想不出什么问题。

1162859666@qq.com

网友D:
用一个220V升380V的变压器就行了,变频器接入2根380V电源就可运行。我经常这样测试变频器。

网友E:
风险蛮大的,最后不要试免得变频器玩完,后悔都来不及。

网友F:
同意5楼的说法,可行,自己也用过。

网友G:
同意5楼的

网友H:
五楼的方法是可行的,我也用过

网友I:
完全可以我看别人用过而且很稳定

网友J:
可以尝试,不过安全第一

网友K:
可以用的
主要从事包装机械设备的机械电气设计安装调试及维修。工业自动化程序开发,人机操作界面编写;销售:进口(国产)变频器;PLC编程器西门子三菱;界面台湾维纶通。联系:13732082918 QQ:790037713

网友L:
变频器输出端不能接工频的220V升380V的变压器,不然的话变压器会发热很厉害,最终可能烧掉变压器和变频器

网友M:
还没有试过了。

网友N:
同意五楼,修变频器的都这样试

网友O:
3相380V的变频器可以用2相308V做电源的吗?还没试过,不知道会不会报警

网友P:
用一个220V变380的变压器就可以了,只是要看功率配置是否够,我原来用过,

网友Q:
这办法根本就不妥

网友R:
我是用单相220v变压器升到单相380v用来做实验用的。

网友S:
普通变频器输出的应该是正弦波,因为内部加了一个正弦波电路,所以输出的波形是正弦波,这种即是我们所说的SPWM脉冲调制。
PWM变频器输出的才是方波,它不改变输入的波形,而是通过改变方波的周期来进行频率控制。所以一般的变频器应该可以这么用!

网友T:
用变频电源呀

网友U:
不行的变频器会起到保护作用的还是用5楼的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