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7):
现在有一个温控器搞得我快疯了,原因:
最近有一个设备上有用到油加热,主加热源是电热管,加热管对周围空间加热,再传到铁腔内的导热油,,控制元件为厦门宇电AI808-X3带自动整定,0-20MA的输出,加热模块为可控硅功率模块输入为0-20MA,再直接用三相输出端U、V、W连接加热管。
现在的问题是加热很慢,要达到100度需要1.5-2.5小时左右,加热很慢,有些时候一度都需要7-8分钟左右,由于表带有PID自调节,和慢升温的状况所可以看出在达到敲定温度时比例R值是慢慢减少的,但是我现在PT100的检测位置比较远,隔了一层35mm的铁板,还有一层10mm的外铁壁、导热油、再是10mm的内铁壁,然后才是加热在内壁内有空间加热。
所以加热很缓慢,一但按近设定温度值时,输出比例会减小,和关闭了输出,。因为加热的余温很大的,基本上会超出20度左右,用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
在些我想请教一下各路温控高手,在加热很缓慢,但是余温又很历害时,需要怎么控制公最好,
PID值我都调过了,自整定也用过好多回了,都不行。比如说将P值调小,I值调大,反正表可以调的参数都试过了,都没效果!

网友A:
如果不能改变以上结构可以考虑更换控制器,用模糊控制

网友B:
可否改变一下测温点?

网友C:
改变测温点  !!!

网友D:
直接测油温

1162859666@qq.com

网友E:
我有好得方案,不知离我近不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