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编程高手

楼主(2010-07-27):
[﹥ D500 K0 ]——————————————( M1001 )
︳
︳————[ MOVP K1M900 D100 ]
︳
︳————[ WAND D100 D500 D502 ]
︳
︳—[ ﹥ D502 K0 ]————( M1002 )
谁能说下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如果D500大于0,那么M1001接通
将M900~M903的状态送入D100的低4位。
D100与D500做与操作,实际就是根据M900~M903的状态取出低4位,值存在D502中。
最后,比较D502的值是否大于0,如果是,那么接通M1002.
Good Luck
如果把K1M900换成K2M900了

楼主:
如果把K1M900换成K2M900了

网友A:
那就是M900~M907,低字节替换了
看手册会有更多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