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8.52中文板软件安装到电脑上不能创建新文件

楼主(2010-07-27):
GX-DEVELOPER-8.52中文板软件安装到电脑上不能创建新文件。哪位大虾能指导小弟一把。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百度一下如何操作安装,安装时不要选择安装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B:
GHOST系统的话 有的版本直接无法安装 安装上了也出错

网友C:
GHOST系统,有运气在里面,如果为了保险期间,用未精简过的系统吧。想失败都很困难的。

网友D:
也曾因此郁闷好久,用专业版XP系统。安装时不要点击复选框。

网友E(2010-09-01):
先安装低版本的 像 GX7.08 然后再覆盖高的 如GX8.34

网友F:
有时要重装下操作系统才能装上。有时是下载的软件不全面。我的是WIN7,原先我也装不上去,后来把系统重装了一下,后来竟装上了,可以用,还不错。

网友G:
这个 我知道了 安装什么 那个监视的选项不选
为了方便 全都不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