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7):
如果我想做一个PLC控制的随X,Y轴移动的图形怎么做?维纶的可以!它应该也可以吧!还有我添加的图片怎么才能调整到合适大小!还请大家帮忙谢谢!谁有V-SFT V5的操作说明给一份最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打算使用高端屏做还是低端屏做?

高端屏:使用动画组件。

低端屏:图形库,使用图形参数,宏指令操控图形参数。

至于V-SFT V5的操作说明,没有,所有的说明都在功能手册上,且离散。

目前你有2种途径得到一些:北京四通曾经做过一些视频,不过是基于UG00s-CVW3的,也就是V-SFT V2版本的,你可以在中国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中找到。

另一种就是庆同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制作的POD初级教程,基于V-SFT V5,你可以联系他们,仅对客户提供。

当然,你在此发帖,只要我有幸能看到,应该会回答你的,不过还是要看是否有时间去回答,否则即使短信PM我,我也直接删除的。

Good Luck

楼主:
大哥说的有点太笼统,那位可以给一个详细的说明吗?由于初次使用这个屏不太熟悉,也没有操作手册,全靠自己琢磨,谢谢各位了!我用的屏是UG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