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格风空压机MAM-KY控制器维修实例

楼主(2010-07-27):
东莞横沥同行客户送修一个凌格风空压机MAM-KY(40)控制器(MAM-KY空压机控制保护器),送修故障为空压机开机后,自动关机。反复操作。故障现象反复。
我们先介绍一下MAM-KY空压机控制器的基本情况,或许很多同行都没有见过这款控制器,这款控制器是凌格风空压机和聚才空压机专用控制器,大概在2002年到2003年间设计生产,现在基本已经淘汰。MAM-KY控制器是普利特公司第一代空压机控制器产品,是基于嵌入式单片机开发的控制器,采用MICROCHIP PIC16系列单片机,此款单片机带多个AD I/O口,性能比较稳定。线路基本与MAM-KY01S控制器接近,基本可以说MAM-KY01S空压机控制器是MAM-KY控制器的升级版。基本电路沿用到现在的MAM-KY02S空压机控制器,MAM-06S空压机控制器等后期控制器产品。电路基本是比较成熟的电路。
我们将控制套控制器连接到我公司设计的空压机通用测试台,通过测试,我们总结出以下基本故障现象:
① 空压机控制器面板原关机按键功能变成开机功能,按此键,机器可以开机。
② 控制面板上面部分按键功能不起作用。
③ 空压机开机后,从星型运行转到三角型运行后,控制器先是显A00.00,然后马上显示关机,MAM-KY控制器也关闭所有继电器。看起来应该是处于关机状态。
④ 控制器的操作面板有油污。
⑤ 控制器的操作面板上键盘有焊接过的痕迹,估计此故障维修过,但是没有维修好。
根据上面情况,我们分析上面的故障原因可以有以下方面:
① 控制操作面板功能错乱,操作面板上面的CPU可能有软件出错的问题。
② 控制操作面板上按键接触不良。
③ 控制器操作面板上面有油污,造成线路间短路,造成功能错乱。
④ MAM-KY控制器上面的电流检测电路异常,造成控制器判断为控制器误判机器电流异常。
根据我们上面的故障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将故障问题分析过程从浅到深,从简单到复杂。一个一个怀疑对象实物线路测试分析。
首先,我们检测键盘上面的键盘按键,由于送修前已有人为维修过键盘的痕迹,因此,这个可能性比较大。针对上述分析,我们把所有的按键拆下,一个一个分析,测试。测试发现,所有按键均正常,动作导通电阻符合要求。可以排除按键盘问题。因此,我们将键盘附近的油污清洗完毕,再次将键盘焊接到操作板上。然后再次接入我们的空压机控制器通用测试平台进行再次测试。测试发现。故障依旧。因此我们排除。因此我们可以排除上述分析②,③原因。
既然不是②,③原因,那么操作面板先显示A00.00再关机,那么这个是否因为电流检测电路异常引起控制器自动关机的原因呢。A00.00的显示功能为主电机A相电流值。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对MAM-KY空压机控制器的电流检测电路进行分析,该电流检测电路是通过交流互感器,将电流信号传输到LM324 4通道放大器放大整形再送到CPU AD I/O口进行电压检测。我们通过示波器测试了负责信号放大的IC LM324,我们先输入模拟低电流信号,再输入大电流信号。从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是熟悉放大正常。其周围电路功能正常。我们再次开机,然后开机过程中输入大电流信号,在过程中,我们通过按键进入电流测试项目。发现电流显示正常。但是故障依旧。基于上面的情况,我们怀着对测试情况怀疑的想法,最终还是将负责电流放大的IC LM324更换上新的,再次开机,故障依旧。因此,根据这样的情况也应该排除④的怀疑点。难度真的是CPU出现问题么??
检修陷入困境,如果是CPU问题的话,那这个控制器就没有维修的办法了。一下子脑袋乱了。休息冷静清理思路过后,我们对控制器再次分析。根据过去的经验再次测试控制器。对MAM-KY空压机控制器各个端子输入对应的信号,包括正常信号和异常信号。操作显示面板均能显示正确的故障信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排除MAM-KY空压机控制器主机是基本功能正常的,MAM-KY与操作面板通信通常。那么可以说故障现象在操作显示面板上面。那么什么原因又造成了按键键盘功能会异常呢,这些异常是否也是造成空压机自动关机的故障呢?是否按键键盘扫描电路有问题呢?
带着这样的怀疑,我们对扫描电路进行分析。该扫描电路采用高低电平信号为操作信号,CPU引脚端口直接与键盘连接,然后通过上拉10K电阻作为电平电压信号源。高电平输入到CPU,那么CPU认为按键没有按。电平信号为低电平,那么CPU确认为按键按了。我们通过示波器测试CPU的开机按键的输入口,在没有按开机按键时,示波器显示电压为3.5V。当按键键按下,示波器显示电压为0V。3.5V明显电压有点偏低。这样电压偏低的情况一般有两个情况,第一是,电平信号源电压偏低。第二种,CPU端口有复杂短路,造成电压分压到上拉电阻。我们再次通过示波器测量电平信号源电压,电压为3.7V。明显也是比较低,一般电压应该为4.7V-5V。再次检查电平信号源电压。电压源是从MAM-KY控制器通过连接导线连接到操作面板的,测量操作面板这条线路上的连接端子,电压值为4.9V。电压正常。那么为什么4.9V的电压到键盘扫描电路就变成了3.7V呢。通过查找线路,发现在这个电路板电平信号源电压连接到键盘扫描电路,电路经过了一个过孔,检查过孔两端发现,一端为4.9V,另一端到扫描电路处的电压则为3.7V。那么是否过孔开路呢,带着这样的怀疑,我们将过孔两端重新焊接。通电测试,故障排除。那么基本确定是因为这个过孔开路造成扫描电平电压偏低,CPU检测键盘输入端口误认为键盘按了。因此造成了这样的现象。深层次再分析,分析过孔处油污比较重,因此造成过孔被腐蚀开路。重新对操作面板清洗。然后安装好,再测试。功能完好。维修结束。
维修总结,根据维修过程,电路板上油污比较多,往往容易造成电路板短路,或者电路断线,过孔被腐蚀等现象,这样的情况会造成电路板很多异常的故障。因为维修空压机控制器时,必须多留意这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