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盛空压机维修电路板实例

楼主(2010-07-27):
以下信息由东莞市瑞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供
未经本公司同意,禁止转载,谢谢!
前几天,一东莞长安空压机维修同行电话联系,要求我们提供技术支持,我们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处理。到达现场,该空压机为复盛FS-007,04年产。使用已经近10年了。机器看起来还不错。该机器故障为经常不加载,故障不稳定,随机性。根据这样的故障现象,同行已经在加载阀上安装上一个信号灯,加载阀动作时,指示灯亮,看来同行也检查过了。打上电源,启动空压机,空压机星三角转换正常,此时按时间推算,应该进入加载状态,但是加载阀上面的指示灯一直没有亮,那证明机器压缩系统没有加入加载状态。切断电源,打开电气箱。把控制板上面的铁皮外罩拆下。路出控制电路板,改控制电路板上面有4个LED指示灯,通过查看电路走线。4个LED灯分别和4个继电器并联,通过继电器分别控制电机主交流接触器,星型运行交流接触器,三角运行交流接触器,和加载阀。那么,就是说4个LED灯分别指示上面4个负载。基本电路已经摸清。空压机再次上电,开机,进入加载时间段。过程中。4个LED都指示均符合实际工作流程,此时,指示加载的LED指示亮也亮。表示电路板功能部分有输出加载的信号,但是加载电磁阀没有动作,挂在加载电磁阀上面的指示等也没有亮。根据上面的情况,基本锁定时负载加载电磁阀的继电器有问题。把继电器拆下,把继电器的外壳剥掉。可见,继电器的触点已经被电流腐蚀。重新更换继电器。再次试机。机器加载正常,重复多次,加载动作符合实际要求,为了避免继电器再次损坏,我们再电磁阀线圈线路上增加突波吸收器,避免电磁阀线圈在通断电时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对继电器触头发电,继而腐蚀继电器触头。机器维修完成。
东莞市瑞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A:
这样的问题也要提供技术支持,实在是太有才了

网友B:
实在是不值一提,只是个很小,并且很直观的故障!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也要提供技术支持,实在是太有才了
是啊,就是这样的问题有人觉得很深奥还来显摆..~~~~~还转载?

网友D:
分享始终是好事来的,鼓励楼主吧!

网友E:
经验之谈都是好事,分享了.

网友F:
这样的问题我修了N次了,不值得一提!

网友G:
积极性很重要

网友H:
真牛啊,中国人技术真好

网友I:
谢谢分享!问题简单就好...重要的是钱到手了没有?这样的技术支持不怕铸呀!做多几单发到猪头样了

网友J:
能分享就是好事,任何复杂的问题都是简单的故障累计的!!!

网友K:
有必要在外部加装中继这样更可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