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被问倒,请问这2款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7-27):
我如果要使用10KW的 变频器,我要选那一款呢?
价格不去谈它,主要说说 A系列 和 E系列性能的区别,在什么场合要选用什么型号?
FR-A540-0.4K~55K
FR-E740-0.4K~15K-CHT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不是吧 E700的 可以用矢量控制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对。按工艺需要选型。

网友B:
A系列可以用重载,E系列用于一般控制
下载积分:+1(月泽) 还有其它的 ..

网友C:
同意4楼说法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540为以前型号现在已停产,740为540升级版本。选A系列还是E系列看用于什么控制,楼主没说用于什么方面就只有自己看说明书了。
自学

楼主:
谢谢楼上 各位...
感觉仅4楼的答案比较靠谱..还是不够详尽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E:
我同意4楼的!
另外楼主你的个性签名我比较喜欢,但自后加一个“嘛”字更能让人遐想。

网友F:
A的重载
A的太贵了

网友G:
E 740系列是紧凑型的,并且是新系列,功能比A540 要多,如果是精细控制的建议用E740系列,环境差,负载率高的,启动频繁的就建议用A540 。

网友H:
通俗的说一个是经济型,一个是通用型!

网友I:
若是一般用途,用E系列的比较经济,A系列的价格要比E系列的高三分之一左右。

楼主:
因为这是关于到设计选型的问题,
基本明白了!都谢 楼上各位!
设计 组装 调试 售后服务 我对后三者都轻车熟路, 至于设计相对教差!
这年头 招聘设计的都要有经验..昏迷那来那么多有经验的啊!诸葛亮出山前不也没带过兵嘛!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