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样读出写在PLC内部特殊寄存器的内容?

楼主(2010-07-27):
请教高手,怎样读出写在PLC内部特殊寄存器的内容?我们的一台设备PLC坏了,要换新的,但是程序读出来了,写到新的PLC里去,还是不能运行,是不是特殊寄存器被写了参数,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读出特殊寄存器的方法。

楼主:
请高手多指点

网友A:
程序能读出来,你可以监视PLC寄存器的内容.同时在你新的PLC里设置.要不就重写程序
QQ:532904130

网友B:
不是有處理了嗎?這隻魚還跑進來,是不是漏網之魚.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既然程序都读出来了研究下程序不是就知道了吗?????????
自学

网友D:
程序都出来了,就没什么困难,为什么还不能运行,这就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B:
如果是ZR值,是否有建立Device memory

网友E:
读的时候选择软元件内存一起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