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模块问题

楼主(2010-07-27):
对西门子还没入门,到是先遇到个问题
有一台300已经可以正常使用的设备,其中一台扩展的输入信号模块指示灯都不亮(外部有信号输入,模块电源也有),如果把输入模块换一个,装好就可以用吗?还是要对硬件从新组态才能用?谢谢!

网友A:
同一个订货号的可以直换..不用重新组态

网友B:
同一型号可以直接替换,型号不同的话就必须重新组态,请问你是哪的,有问题可以联系我,收费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