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便问标准模拟信号

楼主(2010-07-27):
我想用编码器作为测速用,将编码器的脉冲信号变为标准的模拟量信号,应该如何设置和使用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先谢了!

网友A(2010-09-12):
我会用编码器脉冲换算尺寸
误差在1毫米左右
我想这两个应该原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