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10-07-28):
一个系统是触摸屏,s7-300与3个s7-200和5个变频器进行DP通讯
另一个系统是触摸屏与s7-200进行PPI通讯
现在我想把第2个系统的触摸屏组态,到第一个触摸屏里面去显示,第2个仍保留,需要怎么处理,
高手们帮忙了,
我是想第2个系统s7-200与第一个s7-300进行DP通讯,在第一个系统的触摸屏里组态
有没有直接2个触摸屏通讯的解决方法啊???????????能行不

网友A:
这倒是个问题,好像触摸屏之间的通讯不常见,WINCC上位机之间的通讯在同一个组态项目中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不同项目的应该是行不通的,除非你把项目重新整合。我想触摸屏更是如此了。你想把两个系统通过通讯就能整合起来,我想也是行不通的。除非你把这两个系统的组态重新整合,用一台或者二台触摸屏进行监控。

楼主:
可以的吧触摸屏可以连接多个PLC的,只要跟他通讯就可以把,不需要2个系统整合啊

楼主:
就是说第一个系统的触摸屏组态的东西只连接第二个系统的PLC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