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v用电器

楼主(2010-07-28):
师傅们好--我们公司有一台2手三相220v机器--公司只用220v,两相的---不用变压器我可不可以接线啊---我该怎么正确接电啊---希望师傅们能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呵呵,缺相呀! 不要乱接哦,危险。容易烧东东的

网友B:
照用吧。一般都是国外用的。他们电是110V的

网友C:
楼主我想下你那是不是是一个机器?要是机器你去买个三相干式变压器转下就OK了
台湾都是用220的

网友D:
使用变压器转换

网友E:
首选方案:三相380V变三相220V的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三相380V,只有单相220VAC的话,一定要查清后,有的仅带一只三相变频器,而三相变频器又是可能使用单相电工作的话,哪你就捡到啦,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你要做的工作会很多

网友F:
要加变压器呀

网友G:
楼主还是加变压器转换吧

网友H:
关键是看你的负载的性质。

网友I:
要变压器的 把三相380V变到三相220V 否则不行!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J:
老兄,你这个是不是变频器啊,应该是富士的变频器,但是比较老款了,要用火牛变压才可以使用,请不要直接380V否则很容易就死贝罗

网友K:
看了各位前辈的帖子发现很多人没搞清情况吧,楼主都说了是三相220V,可他公司只有单相220V电源
加变压器有用否?
本人不才,记得没错的话有种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应该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L:
用变压器转换会好点

网友M:
直接买个变压器变为220V的即可,不然会烧负载的。

楼主:
恩恩---谢谢各位师傅们----

网友N:
11楼说的对

网友O:
是不是台湾出的3相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