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量输入模块

楼主(2010-07-28):
有块Detla模拟量输入模块DVP04AD,输入 4~20mA ,有一个压力表量程0~150Pa, AD模块的量程是0~4000, 触摸屏要显示它的实际压力, 这些东西该怎么处理啊? 谢谢各位,我是菜鸟 有点不懂,不必告诉程序,只需大概说明即可

网友A:
数据量4000=150PA
数据量0=0PA
理论是这样的.
可能要0点校正

网友B:
把4-20MA的模拟量转换成0-4000的数字,再把0-4000转换成0-150MP
就是这么简单。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