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0-07-28):
我的三菱plc编程软件7.0启动后,一启动仿真按钮编程软件就自动关闭,请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沒碰过此状況,移除后重新安裝吧!

网友B:
没有遇到过,你可以卸载后重装一下看看。

网友C:
重新安装一次就OK了

网友D:
重装一次软件就OK了。最后是在高一点版本的

网友E:
重装软件
xuehi

网友F:
可以卸载后重装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