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回原点程序

楼主(2010-07-28):
三菱PLC回原点程序,我看了好多人的程序,都是这样写的,以我的理解没有给出方向,PLC能找到原点吗?谁有相关程序?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写的,指点下

网友A:
执行这条指令,马达只会向一个方向跑,
这需要结合驱动器的马达运转方向的相关参数设置。
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回原点的,待殊情况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