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程序一个

楼主(2010-07-28):
本人没事看了几天书,学别人来编程,今天编了一个简单的小程序,传上来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我想把自动的手动用一个开关,还有开自动Y4先要通一下电的我想取消了。有哪位老师愿帮帮忙吗?

网友A:
第一不太明白:你若是将自动手动用一个开关还是将自动开关改手动开关?
给你提供一些参考建议:
1)一个开关自动手动选择;一个开关启动运行(按一下开始,在按停止,不管自动手动(切换指令))最好停止开关单独有一个,考虑到安全。
2)若你不想要那一个公正就在前面加一个非。

楼主:
我是想手动自动用一个开关,还有Y4一启动自动就要通一下电,不知可以取消不,怎样编程呢

网友B:
你的图自动条件不成立的话怎么手动?手自动的关系应该是或吧

网友C:
可以是点动起动一个按钮的,手动自动一起的没听说过,应该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