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指教一下!关于娈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0-07-28):
台达变频器想外加一个电流表看工作电流,应该怎样加!(注:用指针式电流表直接加到变频器输入端,发现读出来的电流值不准)请各位指教一下该如何做!

网友A:
面板上不是有显示的吗?为什么要外接?

网友B:
电流表为50HZ,加在后端可能不准吧?前面的,是不是因选 型或倍率问题。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面版是有!但客户要求一定要加!所以好无奈

网友C:
不要卖给你那个GP客户了。

楼主:
可惜我唔系老细呢!我系老细一定唔做区生意

网友D:
变频器模拟量输出 设定为 电流输出不就行了???

网友E:
面板显示可以调整为显示当前电流值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模拟量输出 设定为 电流输出不就行了???
这个我知道!但用边一种电流表先可以啊?

网友F:
模拟量输出端应接0-10V的直流表

网友G:
0-10V好像是用做看转速用的吧

网友H:
大家都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I:
客户要看的是变频器工作电流还是输出电流,面板上显示的输出电流。

网友J:
你所用的变频器有电流输出端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