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赐教这两段程序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0-07-28):
前一段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后一段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A:
将M500~M502那几段放到最后去,像第一个程序里M200~M202那样~

网友B:
逐行扫描

楼主:
是扫描问题吗?重上而下

网友C:
是程序-[mov k5 k1m400 ]有问题

网友D:
同意1楼说法。
理解【MOV K3 K1M400】和【MOV K5 K1M400】的意思就不会把程序写的怎么乱。

网友E:
是顺序的问题,同意1楼看法,将中间那一段放到后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