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8):
大家有没有“变频器作转速PID控制”的经验算或实例来讲讲啊!需要些什么硬件啊?
谢了!

网友A:
变频器带PID功能
模拟量检测 例如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带PID功能
模拟量检测 例如电位器

反馈量用什么检测呢?编码器可以吗?

网友B:
这个看你的产品对什么要求高就用什么反馈控制,比如你的控制要求是力矩,就要用张力反馈。如果只是对速度要求用编码器反馈就可以了啊!变频的功能不一样实现也不一样
  •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热心助人
  •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变频器内部PID功能, 外部信号反馈的传感器,根据用的位置和功能不一样, 选择的传感器和PID设置参数压不一样,
  •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你的产品对什么要求高就用什么反馈控制,比如你的控制要求是力矩,就要用张力反馈。如果只是对速度要求用编码器反馈就可以了啊!变频的功能不一样实现也不一样

    对速度反馈控制
    用编码器反馈到PLC用程序控制好点还是直接反馈到变频器上通过设置相关参数控制好点呢?

网友B:
    如果是速度控制,就直接选择有带PG闭环控制的变频器。直接在变频器内部控制就可以!这种变频器现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