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8):
[attachment=43416] [attachment=43417]
如图所示,在一个工件上有8个螺丝要打,圆圈位置是要打螺丝的位置,由一台步进电机带着螺杆控制打螺丝的机构左右移动至各个打螺丝的位置进行打螺丝。
    要求:打螺丝的顺序可以在触摸屏任意设定,如在触摸屏上设定顺序为23146758,即表示打螺丝顺序为:2#螺丝——3#螺丝——1#螺丝——4#螺丝——6#螺丝——7#螺丝——5#螺丝——8#螺丝;如果设定顺序为86134275,即表示打螺丝顺序为:8#螺丝——6#螺丝——1#螺丝——3#螺丝——4#螺丝——2#螺丝——7#螺丝——5#螺丝。

要实现以上功能,我想在触摸屏上放8个数据区D100,D101,D102,D103,D104,D105,D106,D107。分别用来存放这8个位置的螺丝号,PLC按这个指定的顺序去控制打螺丝。
但是这个打螺丝的顺序可以在触摸屏任意设定,这样组合有很多啊,不可能一个一个在程序里写出来吧,如何编程实现这个任意指定顺序的打螺丝的控制?
    望大家能指点一下这个编程的思路或方法,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三菱的话可以用绝对位置控制,8个号对应8个绝对位置值,在触摸屏上放8个按键驱动,西门子的我不太了解,你可以照这个思路去想一想吧!愿你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三菱的话可以用绝对位置控制,8个号对应8个绝对位置值,在触摸屏上放8个按键驱动,西门子的我不太了解,你可以照这个思路去想一想吧!愿你早日成功!
可以具体点吗?是不是要用变址(D100Z0)?编程思路是怎样的?

网友A:
绝对位置控制,8个号对应8个绝对位置值
  • 下载积分:+1(fengbingyuan) 热心助人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绝对值,每个位置的绝对值不同,排序在人机给定

网友C:
    对,用变址任意组合都很容易实现。

网友D:
    程序不變,改變位置

网友E:
    貌似很简单的

网友B:
    顺序是不变的,变的只是对应寄存器的坐标值,就可以实现了
  • 下载积分:+1(fengbingyuan) 热心助人

网友F:
    用调用子程序可以吗?

网友G:
    1)按顺序控制,不能跳变。可以增强工作效率。按1#--2#--3#--...8#--返回原点...进行,如工艺需要允许下跳1#--7#-8#--返回原点...,但只能按顺序进行,可以在屏上设置具体工作位置。
    2)8个位置值在屏上设置。
    编写程序楼上已经说了较多思路,按个人爱好自由选择。

网友H:
    这个构思容易,实现起来还是非不易的,我做过一个非常类似的东东,不过也许是班门使斧,见笑啦
    1. 在每一个螺丝点上,安一只光电感应,检测锁螺机构到达
    2.利用每个位置上的这个点信号可以叛断:A.我在什么位置,B,下一步我该向左还是向右
    3. 如果利用JOG功能配合上述方法做成功了,再配合你方法,把所有的位置数进行交换计算,使运动顺利,当然光电不能全部不要,左右限是无论如何都要的,
    4.位置状态及经过值都要用掉电保存型的,否则成功不了
  • 下载积分:+1(fengbingyuan) 热心助人

网友I:
看了半天都没人肯上程序,楼主,不好意思,小弟来晚了,请看程序
给我加点分吧
附件: 打螺丝程序.rar (11 K) 下载次数:66
  • 下载积分:+1(fengbingyuan) 热心助人
  • 电工废话太多,直接上程序才是硬道理。诚交深圳及全国工控低手。

网友I:
    其实你说的要在HMI上设定任意位置来实现程序,那个所谓的传说中的“冒泡程序”我还真写不出来,所以刚刚看了以上版主所说的思路,马上试了一下,这程序还算是比较简单。有空多多交流

网友J:
    如果我是楼主,我会给3楼,4楼,6楼,8楼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你说的要在HMI上设定任意位置来实现程序,那个所谓的传说中的“冒泡程序”我还真写不出来,所以刚刚看了以上版主所说的思路,马上试了一下,这程序还算是比较简单。有空多多交流

    很感谢朋友的热心帮助,但是,你的程序好象还不能实现我要的这个功能,因为PLSY K2000 DXXX Y0中的DXXX脉冲数量应该是根据前后两个位置的会不断变化的.不过很感谢你的指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很感谢朋友的热心帮助,但是,你的程序好象还不能实现我要的这个功能,因为PLSY K2000 DXXX Y0中的DXXX脉冲数量应该是根据前后两个位置的会不断变化的.不过很感谢你的指点!

    再向你讲解一下这个程序,例如:你的位置1=0,(步进电机的原点要装在此处)所以D8140=0
                                           2=100,
                                            3=200,4=300,5=400,6=500,7=600,8=700,意思是说你的每个打螺丝的位置是等距,当然可以不是等距,
    当你在想在HMI上面设定位置流程比如是8,5,4,7,6,1,2,3这几个位置时,对应输入的数据为700,400,300,600,500,0,100,200,
    当M101接通时,            首先D1取绝对值,D8> D8140,所以Y2接通步进电机前进到D1=700的位置,
    这步完成后M102ON,       首先D2取绝对值,D5< D8       ,所以Y2断电步进电机后退到D2=300
    这步完成后M103ON,       首先D3取绝对值,D4< D5       ,所以Y2断电步进电机后退到D3=100
    这步完成后M104ON,       首先D4取绝对值,D7> D4       ,所以Y2接通步进电机前进到D4=300
    这步完成后M105ON,       首先D5取绝对值,D6< D7      ,所以Y2断电步进电机后退到D5=100
    这步完成后M106ON,       首先D6取绝对值,D1< D6      ,所以Y2断电步进电机前进到D6=500
    这步完成后M107ON,       首先D7取绝对值,D2< D1     ,所以Y2断电步进电机前进到D7=100
    这步完成后M106ON,       首先D8取绝对值,D3< D2     ,所以Y2断电步进电机前进到D8=100
    以上位置完成后步进电机ZRN K2000 K200 X3 Y0回原点,D8140清零。
    程序刚刚帮你改过了,取绝对值行走的话不会有问题。
    附件: 取绝对值打螺丝.rar (11 K) 下载次数:56

网友I:
    再向你讲解一下这个程序,例如:你的位置1=0,(步进电机的原点要装在此处)所以D8140=0
                                           2=100,
                                            3=200,4=300,5=400,6=500,7=600,8=700,意思是说你的每个打螺丝的位置是等距,当然可以不是等距,
    当你在想在HMI上面设定位置流程比如是8,5,4,7,6,1,2,3这几个位置时,对应输入的数据为700,400,300,600,500,0,100,200,
    当M101接通时,            首先D1取绝对值,D1> D8140,所以Y2接通步进电机前进到D1=700的位置,
    这步完成后M102ON,       首先D2取绝对值,D2< D1       ,所以Y2断电步进电机后退到D2=300
    这步完成后M103ON,       首先D3取绝对值,D3< D2       ,所以Y2断电步进电机后退到D3=100
    这步完成后M104ON,       首先D4取绝对值,D4> D3       ,所以Y2接通步进电机前进到D4=300
    这步完成后M105ON,       首先D5取绝对值,D5< D4      ,所以Y2断电步进电机后退到D5=100
    这步完成后M106ON,       首先D6取绝对值,D6< D5      ,所以Y2断电步进电机前进到D6=500
    这步完成后M107ON,       首先D7取绝对值,D7< D6     ,所以Y2断电步进电机前进到D7=100
    这步完成后M106ON,       首先D8取绝对值,D8< D7     ,所以Y2断电步进电机前进到D8=100
    以上位置完成后步进电机ZRN K2000 K200 X3 Y0回原点,D8140清零。
    程序刚刚帮你改过了,取绝对值行走的话不会有问题。
  • 下载积分:+1(gumeng) 优秀文章
  • 电工废话太多,直接上程序才是硬道理。诚交深圳及全国工控低手。

网友K:
    楼上的朋友很热情,学习了

网友H:
    这种结构当然是非常理想,每打一个产品,就有一个效验原点的机会,我用松下FPG,FPX都做过类似的东西,是用在自动分选系统上的,但我的现场是有可能运行大半天,也只有一个机会会出现在"原点"上,这就会造成累计误差的增大风险
    楼上XQX666是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向你讲解一下这个程序,例如:你的位置1=0,(步进电机的原点要装在此处)所以D8140=0
                                           2=100,
                                            3=200,4=300,5=400,6=500,7=600,8=700,意思是说你的每个打螺丝的位置是等距,当然可以不是等距,
    当你在想在HMI上面设定位置流程比如是8,5,4,7,6,1,2,3这几个位置时,对应输入的数据为700,400,300,600,500,0,100,200,

    打完第2个螺丝(即5号螺丝)的时候,D2=700-400=300,下一步打第3个螺丝(即4号螺丝)的时候,4号螺丝的绝对距离D3=300,执行SUB D3 D2 D3后,发脉冲PLSY K2000 D3 Y0中的D3=0啊,那怎么会跑到打4号螺丝位呢?请教……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打完第2个螺丝(即5号螺丝)的时候,D2=700-400=300,下一步打第3个螺丝(即4号螺丝)的时候,4号螺丝的绝对距离D3=300,执行SUB D3 D2 D3后,发脉冲PLSY K2000 D3 Y0中的D3=0啊,那怎么会跑到打4号螺丝位呢?请教……

    打完第2个螺丝(即5号螺丝)的时候,D2=700-400=300,下一步打第3个螺丝(即4号螺丝)的时候,因为第3个螺丝与第2个螺丝的相对位置等于D3-D2=400-300=100,所以执行SUB D3 D2 D3后,发脉冲PLSY K2000 D3 Y0中的D3=100,所以后退100个脉冲,记住是相对位置,只是打第一个螺丝才是绝对位置。
  • 下载积分:+2(fengbingyuan) 热心助人
  • 电工废话太多,直接上程序才是硬道理。诚交深圳及全国工控低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打完第2个螺丝(即5号螺丝)的时候,D2=700-400=300,下一步打第3个螺丝(即4号螺丝)的时候,因为第3个螺丝与第2个螺丝的相对位置等于D3-D2=400-300=100,所以执行SUB D3 D2 D3后,发脉冲PLSY K2000 D3 Y0中的D3=100,所以后退100个脉冲,记住是相对位置,只是打第一个螺丝才是绝对位置。

    只是打第一个螺丝才是绝对位置是没错。但是,D3的值你都已经在HMI上输入等于300了,在执行SUB D3 D2 D3前,D300应该是等于300才对啊,D3的值怎么会等于400了呢?哪里来D3-D2=400-300?

网友B:
绝对值相减,取出相对值,程序思路是对的,只是SUB D1 D2 D2这里可能要修改下,不要再指定D2的值了,可以另取一个比如说SUB D1 D2 D200后面的PLSY的位置值也就相对应D200,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fengbingyuan) 热心助人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绝对值相减,取出相对值,程序思路是对的,只是SUB D1 D2 D2这里可能要修改下,不要再指定D2的值了,可以另取一个比如说SUB D1 D2 D200后面的PLSY的位置值也就相对应D200,就可以了

    此程序的确有漏洞,每个SUB D? D? D?,是要另外指定其他的D,否则会重复运算。

网友L:
    用定位寄存器寻址就可以,

网友D:
    程式不是很難,用D值SHIFT位置就好了,為什麼攪到那麼複雜.
    首先把TEACH POSITION KEEP D VALUE [ABS POSITION]
    再用D值做流程動作.

网友M:
    学习了。看了这么多怎么没有人给加分。建议版主给xqx666加分。

网友N:
    不会吧,这个也求助,我现在在做一个方案一次需要压30个胶塞。而且每次压的位置都不一样。可以与我联系:313092672

网友O:
    直接在驅動器上設定8個位置數字.你觸發哪點步近就跑到哪